楼主(2011-04-11):
大家好,公司的一台设备有三个传动部分。直径分别是500mm,70mm,50mm。如果实现同步都有哪些方法呢。本人现在用的是一个电位器调速。利用线速度求出每台变频器频率的范围。然后经过一个电位器同时向三个变频器送出电压信号。这样的效果怎么样啊。大家还有哪些方法呢?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尽可能的采用机械结构完成。用电路控制,有点麻烦。
用机械将所有的轮子的比例设计成一样的,这样电机的转速只要是一样,速度也就一样了。
不知道你说的是要求转速同步,还是要求运行长度要求同步?

网友B:
对于工艺要求不高的可以  因为开环连接  电压波动 容易造成传动拖拉  褶皱  如果用编码器反馈做闭环控制  比较好

网友C:
有PLC之类主控器的话,用通讯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需要指明是角速度同步还是线速度同步;
2、你的电机的极数、减速比;
线速度同步。我是想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E:
有同步控制器的,买一个得了

网友F:
对的,同步控制器,我都忘记这个东西了。

网友G:
这东西还蛮复杂的,需要速度反馈在校正,楼主你这是很粗略的,精度高的蛮复杂的!见过但还没学会

网友H(2012-05-28):
同步控制专家 www.shbx.b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