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1):
欧姆龙CQM1H的内部时钟怎么读取

网友A:
呵呵;先看你PLC里面有没有安装存储卡;

楼主:
引用 楼主:
欧姆龙CQM1H的内部时钟怎么读取

网友B(2014-12-03):
回复 楼主:
欧姆龙CQM1H的内部时钟怎么读取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安装带时间的扩展卡的话,根本就没有时钟功能;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cqm1h如何设置定时停机,比如一个月后让程序停止运行。。。。。谢谢。

网友D:
plc没有时钟可以用次数计算或者用触摸屏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