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1):
手里弄了两台旧的CPM1A,自己对照程序一台没有输入指示灯不亮,一台没有输出,+接COM0。—接开关量公共点没有错吧,用软件强制也没有是不是输出点坏了,指示灯也没显示。第一次弄欧姆龙的,希望大家指教一下怎么判断。。。。。

网友A:
编个简单的测试程序输入到里面试一下;

网友B:
首先要接线正确,要把电源的24V和输入端的COM口连接起来,否则输入不上电。程序基本没有什么,主要是连接麻烦,OMRON  PLC的通讯很麻烦的。

网友C:
应该是线没有接对上.
如果软件里强制了也没有那可能不是在运行状态.

楼主:
我编好了程序试的。24V接的输入COM0
,输入有指示就是没有输出,怎么回事啊

网友B:
要通讯上以后在软件里设定为RUN 状态

楼主:
我试过了,一台输出可以了。但另一台还是没输入

网友A:
输入你可以把+24V接到COM上,0V接到0.00\0.001等输入端,对应的指示灯会亮;

网友D:
我可以给你修的。。。

楼主:
是按9楼的老师的方法接的,其中一台没问题了是没有在RUN状态,但这一台输入指示灯都不亮,是什么问题。维修需要多少大洋,我手里有几台欧姆龙的三菱的都有,都是单位坏了的没人修。

网友E:
维修主要看是什么东西坏了,价格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