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1):
通过CLARKE和PARK变换,可以将三相交流绕组和两相直流正交绕组进行等效,等效的原则是产生相同的旋转磁场.最后变换得到的直流正交绕组电流Im和It分别为励磁电流和电枢电流,是相互独立的,最后控制的时候以Im、It和转速w为控制对象。饭变换后得出最后的三相绕组控制量
我看了一下矢量控制的原理,不知道以上我理解的对不对?还请各位大侠指正,最后的Im、It是根据什么确定的呢?

网友A:
这种理论上的东西,在应用领域很少用到。一般作为使用者并不关心矢量控制计算方法。而是关心如何去应用。了解到矢量控制就把交流调速变成像直流调速那样,足矣。让交流电机也能实现额定转速以下,恒转矩控制;额定转速以上,恒功率控制。交流电机可以恒转速控制,也可以恒转矩控制。有了这些方法,使用者就可以很方便、很从容的面对各种复杂的工业现场和千奇百怪的工艺需求。

至于怎么计算的矢量又怎么还原的控制,那是变频器制造商的事情了,由变频器软件编辑设计工程师来完成的任务。

网友B:
楼上老是,请问什么是恒转矩控制, 什么是恒速度控制,讲个例子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是恒转矩控制, 什么是恒速度控制,讲个例子好吧。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所谓的恒转速控制,就是把转速实际值信号输入变频器,在装置内部建立一个闭环的PID转速调节器。实现对转速的恒定控制。比如,设定一个转速值,电电机就在该设定值下运行,不论负载如何变化,转速在稳态时,都不会因为负载的变化而改变。钢铁厂轧钢机的控制、电梯的控制等等,激活所有需要调速的场合,都需要恒转速控制功能。

所谓的恒转矩控制,就是把转矩设定值与转矩实际值在变频器内部作比较,通过改变转矩的设定或者限幅,实现对电机的恒转矩控制。例如最典型的两电机同轴传动的主-从控制;卷绕控制中的开卷、放卷控制、钢厂转炉中的下料液位控制等等。恒转矩控制一般都是针对现场的工艺需求而设计的控制方式。他可以去满足各种千奇百怪的控制需求,以不变应万变。呵呵,说的很偏激了。

网友C:
理论的学习固然重要  实践才是真本领

楼主:
SVPWM算法的基本步骤为:
1:判断Uref所在的扇区;
2:计算相邻两开关电压矢量作用的时间;
3:根据开关电压矢量作用时间合成为三相PWM信号;

感觉着三步怎么和坐标变换没什么关系啊?请问这当中哪涉及到坐标变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VPWM算法的基本步骤为:
1:判断Uref所在的扇区;
2:计算相邻两开关电压矢量作用的时间;
3:根据开关电压矢量作用时间合成为三相PWM信号;

感觉着三步怎么和坐标变换没什么关系啊?请问这当中哪涉及到坐标变换了?
你说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已经到了变频器的输出触发环节了?触发环节已经是坐标变换的还原过程,即解耦过程了。坐标变换应该还在前端,触发环节的前端,也就是电机模型控制阶段。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D(2013-10-31):
请问三菱变频器的恒转速和恒转矩如何设置,以及一般范围是多少。

网友A:
今天看了这个旧帖,有些感慨。2年多以前的认识和现在的认识又有些什么不同呢?

楼主提到的矢量控制,是交流调速的算法,比如,交流调速最简单的是V/F控制,就是压频比控制,大家都叫标量控制。这种控制,在电机额定转速以前,电压和频率是线性比例变化的,额定转速以后,电压恒定,频率变化,压频比不再呈线性关系了。矢量控制呢,就是楼主开头讲的,把交流电机用坐标变换的形式,变成了像直流电机一样的控制模式,分为了转矩分量与励磁分量。用典型的直流双闭环控制结构实现对交流电机的调速控制。

当然,交流调速除了上述两种算法以外,还有许多衍生的算法。比如,直接转矩控制;比如,非线性的压频比控制;还比如,具有独立电压控制的V/F控制;等等...;

不论那些算法如何的不同,到了电机的引线端子,那就是两个物理量起作用,一个是变频器输出的交流电压大小变化,一个是变频器输出的交流电压的频率高低变化。交流异步电机,在这两个物理量的作用下,被受控调速和运行。其中,变频器改变输出频率,就可以改变电机的运行转速;改变输出电压,就可以改变电机的驱动力矩。这样说起来,交流调速也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是变频器的产生、发展把交流异步电机的调速问题简单化了、普及化了。这是变频器对人类的贡献。

网友E:
很深的东西

网友F:
这里应该让刘老们过来再辩

网友G:
博玛格变频器  控制特性中:
转距控制:
①自动提升:根据负载情况,自动确定转矩提升;
②手动提升:可设定0.0~20.0%转矩提升。

网友A:
其实,这个说深也深,说浅也浅。

只有多做项目,多用变频器,多观察现象。多问为什么,多翻书找根据。久而久之,知识、认识、经验、实验结果的不断积累,你会发现,变频器的控制方法、内部的软件算法,很有规律性。而且理解起来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