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段PLC小程序

楼主(2011-04-11):
如附件上的那个图,所示的,
我有个地方想不明要怎样写。。就是,最后一个,手动控制与自动控制,自动循环,单循环,次数循环,之间的切换问题。。尤其是从手动控制转为自动循环,到底该怎么做?手动循环的时候,未必是从第一步开始的,而自动循环的时候呢,是用步进,一步步进行的,要怎么做才可以呢??从手动控制,变回自动控制,之间有好大的矛盾啊。

网友A:
步进指令里输出全用辅助继电器M进行转接, 这样就可以用这些辅助继电器M作为条件来控制输出Y !就不会出现双线圈错误的情况了!

楼主:
我步进里边也是用M的,只是,从手动控制,变回自动控制的时候,会出错啊,因为,手动控制的时候,是可以不按着顺序来进行的,而自动循环的时候,是用步进,我从手动控制,变成自动控制的时候,怎样才能,让程序,变回自动的时候,能紧跟着手动控制时没完成的步骤来完成下面的过程,而不是重新开始

网友A:
用掉电保持的M试下,你那个手动循环的条件得加上掉电保持M全复位的条件来限制从第一步开始运行!

网友B:
好办,切换的(假设为X10)动断触点放在最后一步的条件里,
或者干脆用方便指令

网友A:
他要求的是手动完成一个步骤,切换到自动后沿着切换前的步骤完成后面的步骤!

网友C:
用MC指令来控制手动、自动

网友A:
主控制指令也可行! 就是不知道每一步里有没其他的比如计时什么的,如果这样的话切换自动的话手动前完成的未完成的步骤,有可能还是重新开始完成这步才开始完成下面的步骤!

楼主:
若果用主控的话,Y4,Y5启动,确实是需要开一段时间,还有Y6 释放液体的时候也需要定时的。。。断电保护M,和方便指令,我不太会用

楼主:
而且,自动循环的地方,老师是要求用步进来完成的,主控不是不能在步进中使用么

网友D:
用三菱的PLC吗?里面有个初始化指令  在这里使用很方便的啊

网友E:
各抒己见,学习了。

楼主:
嗯,三菱PLC中确实是有,初始化指令,只是,老师教的是松下的PLC。不过都差不多,现在的思路是,在手动控制的时候,在每一段输出和一个继电器M,然后,在步进程序外,建立多个入口直接跳进手动控制没完成的步骤中

网友F:
这个最好用西门子的LOGO!解决啊。

网友G: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49&id=280952&star=1#280952
我用三菱的基本指令编了一个梯形图,有可能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请大家指导

网友G:
基本梯形图也可以实现

没仔细看,以为回复不可以发图,原来也是可以的。

网友H:
在每个动作点前面都把自动手动点位关系理好、应该不会很复杂吧?

楼主(2011-07-17):
看起来有点乱,调试下先,谢谢了哦

网友I:
你要的程序看下对不?

网友J:
小试牛刀
你可以参考下,欢迎各位指点不到的地方

网友K:
我随手边了个小程序,没事实验,不知道行不行。。。你看一下截图

网友L:
顺控做自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