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1):
我想要一份变频器主电路中的可控硅整流电路的控制电路的电路图     或者主电路中的接触器控制电路图也行

网友A:
有吗,我也想要呀

网友B:
可以啊,下面是一个可控硅整流的主电路,和触发电路图。

网友B:
下图是一个CPU信号,经光耦控制充电继电器或接触器的电路图,一般变频器对接触器控制电路,都与此相似啊。

楼主:
还是咸工好    谢谢咸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