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1):
西门子用什么软件画图啊?

网友A:
画什么图?
梯形图不是画,用编程软件编写的

网友B:
不知所谓

网友C:
发帖的人还没有入门呢!
什么都不知道就不要乱发。

楼主:
我是初学者,我们这里有西门子的。用什么软件编啊?

网友D:
Step7 Microwin(S7-200的编程软件)
Logosoft(Logo的编程软件)
step7(s7-300,400的编程软件)
Winccflexible(触摸屏的编程软件)
siemens NX(西门子的工业绘图软件)
……

西门子还有很多软件,从工业设计到自动化,医疗等众多应用。

楼主:
在那里能下载啊

网友E:
西门子官网,
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
http://www.ad.siemens.com.cn/

楼主:
我看了没有啊

网友F:
【求助】这样的冷冻水开式系统是否存在问题
这个项目是个比较特殊,布置巷道内,空间有限。本来采用的是闭式系统,采用膨胀水箱定压补水,后来施工过程中,甲方为了节省投入,巷道设计达不到要求,高差满足不了。采用落地式定压补水方式,由于部分设备的防爆及控制问题无法解决,最后只能才用开式系统,设中间水箱。
如下图1,但是存在一个初次水灌装,及运行时补水的问题。
补水在水泵入口处留了各支管,用水泵补水。由于管段1 高度比水箱液面还高 却管段比较长,水会流回水箱,而水箱容易溢水。造成充水困难。 针对上述问题,我考虑在水箱出水管测 管段4上加阀门,同时水箱进出水口保证低于 水箱最低液位面,整个管路形成U形管。在第一次充水时 ,关闭管段4上阀门 ,灌满、充分排气后,在打开阀门。不知道以上措施是否可行。
另外,担心施工中,管路气密性不好,我考虑在水箱进水管材,增加一个 局部U形管,不知道是否可行。

这种开式系统,运行时会出现什么问题,请给位赐教,第一次做这种开式的,经验不足啊

网友G:
我们公司是用CAD画的
西门子伺服电机一级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