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1):
最近在做个页面控制·!   但是遇到了 些问题!PLC那个    七段数码管  从0到9显示该怎么显示?
   程序 该怎么 做呢 ·! 知道的 指点下 ~!

网友A:
翻翻书有七段码管指令和用法。

网友B:
不带译码的要7个输出点;太浪费了;

网友C:
若单纯显示0-9几个数字是很容易即编码我有小软件可以相助但跟据什么出该数字即软件则问题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