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1):
问题如题 请问  接到380V的三相电上  流过星型接法和三角型接法加热棒上的电流各是多少?  他们的功率又各是多少呢 ?
  我在网上看到他们是这样说的  1.三角形接法换成星型接法 ,电流变为原来的根号三分之一,功率变为原来的三分之一
2.电阻不变所以功率不变,加热效果好,加热更均衡。                                                                                                    现在真的很迷糊   还请各位老师 多多帮忙!!谢谢啦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  这三个电阻加热棒 的阻值不是相等的时候可以接成星型吗  就是说三相不平衡负载   书上说不平衡负载零点漂移 容易烧坏加热棒 可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可以接  我都迷糊啦   各位老师 多多帮忙啊!!!谢谢啦

网友A:
不对吧?电阻不变,角接时,相电压等于线电压=380,那么,电流=380/R;星接时,相电压=线电压/1.73,所以电流=220/R。

综上,电阻在星接时,电流比电阻角接时少了1.73倍。怎么会说功率不变呢?也就是说,三相加热棒,角接时功率大,星接时功率小。所以星接时不容易烧坏。但是星接的加热功率比角接时少了1.73倍呢。加热效率低。

楼主:
谢谢老师 您的回复  我跟才算啦下 和您说的一样的    太感谢您啦   对啦 老师 您能解答下我2楼说的那个问题吗?

网友B:
那要看相差的多少了,差得太多了就不能星接了。如果确实要接可以加接零线了

网友C:
做Y型连接最好要三相电阻平衡

网友D:
不考虑发热对阻值的影响时,星接时的阻值与角接时同,其发热功率分别为:
角接--P1=3*(380/R)*(380/R)*R
星接--P2=3*(220/R)*(220/R)*R

P2/P1=[3*(220/R)*(220/R)*R]/[3*(380/R)*(380/R)*R]=[220*220]/[380*380]=[380/1.73*380/1.73]/[380*380]=[1/1.73]*[1/1.73]=1/3。

结论:从角接改为星接,其发热功率是原来的三分之一

楼主:
谢谢 各位老师啦  辛苦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