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1):
如果自制一个小功率变压器,初级,电压为220伏与380伏两种电压,绕组总绕300圈,请问在多少圈的位置做抽头,次级电压分别为110伏、60伏、36伏、24伏及12伏请问在多少圈的位置分别抽头,另外初级绕组与次级绕组的线径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自制一个小功率变压器,初级,电压为220伏与380伏两种电压,绕组总绕300圈,请问在多少圈的位置做抽头,次级电压分别为110伏、60伏、36伏、24伏及12伏请问在多少圈的位置分别抽头,另外初级绕组与次级绕组的线径是一样的吗?

按初级算出每伏匝数是300/380=0.7894,再乘每种电压得到匝数就是抽头。
1.  12V--0.7894*12=9.47;
2.  24V--0.7894*24=19;
3.  36V--0.7894*36=28.4;
4.  60V--0.7894*60=47.36;
5. 110V--0.7894*110=86.8;
6. 220V--0.7894*220=173.66。

从以上计算得知,具有小数匝数的电压不可能得到准确的数值,建议调整初级的每伏匝数为1时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此时,第12匝为12V抽头,第24匝为24V抽头,......

在略去损耗时,输出容量=输入容量=VA。显然,电压高的电流小,线径也就小。

一般情况下,为减少线径规格,原-副边都会分别用其最大截面的线径。

网友B:
自制小功率变压器通常的步骤是:
    1.先根据次级的电压、电流算出变压器的功率;
  2.然后算所需铁芯的截面积;
  3.根据硅钢片的磁感应强度及铁芯的截面积,来算各绕组的匝数(当然是先求每伏的匝数);
  4.再计算各绕组的导线线径;
  5.最后验算铁芯窗口面积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