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和PLC的控制

楼主(2011-04-11):
NC上的M指令如果通过PLC控制,地址如果确定

网友A:
楼主 问题能否明确点?

网友B:
M指令很多的:
M00 程序停止 M01计划停止
M02程序结束 M03主轴顺时针转
M04主轴逆时针转 M05主轴停止
M06换刀 M08冷却液开
M09冷却液关 M10夹紧
M11松开 M15正方向快速移动
M16反方向快速移动 M19主轴定位
M30程式停止 M98 调用子程序
M99 子程序结束
建议你先搞清一个M指令的PLC执行过程,其他的也就豁然开朗了,这些M辅助指令都是要经过PLC控制的,由弱点向强电控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