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2):
   网友Laohuya留言说:廖老师,您好,请教您一问题,就是《FX PLC编程及应用》的第三章最后的习题的最后一题,用X0~X11的十个键输入十进制数0~9,将它们用二进制的形式存在Y0-Y3中,用触点和线圈指令设计编码电路。我想X元件只能用“1”和“0”表示,如何表示其它数?请您讲解讲解!
   答复如下:二进制数的1位(bit)只能取0和1这两个不同的值,可以用它们来表示开关量(或称数字量)的两种不同的状态,该位为1,表示梯形图中对应的位编程元件(例如Y)的线圈“通电”; 该位为0,表示线圈“断电”;
   计算机和PLC用多位二进制数来表示数字,二进制数遵循逢2进1的运算规则,从右往左的第n位(最低位为第0位)的权值为 。二进制数2#1011对应的十进制数可以用下式计算:1X23+0X22+1X21+1X20= 8+2+1 = 11。
   Y0~Y3组成了4位二进制数,Y0为最低位。Y3、Y2、Y1、Y0为1时各位的权值分别为8、4、2、1。例如Y3~Y0为0111时对应的十进制数为7(4+2+1)。编码电路用X0~X9的常开触点来给Y3~Y0赋值。但是不能使用Y3~Y0的线圈,必须使用置位、复位指令。例如用X7的线圈将Y3复位,将Y2~Y0置位,使Y3~Y0的值变为0111。同一编程元件的线圈一般只能出现一次,Y3~Y0不能再作它用。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其实这个程序用三菱的一个编码或者译码指令都是很简单解决的啊

网友B:
复杂问题简单化      谢谢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