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故障求助

楼主(2011-04-12):
触摸屏的参数全部显示#号,屏幕会死机,关机重开有时也正常,有时一开机就死机,PLC 工作正常,求各位帮忙

网友A:
通讯异常. 是不是通讯线出了问题?检查一下. PLC 是 西门子S7200 ?

网友B:
我也认为是通讯方面出现问题
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C:
不是触摸屏死机
是PLC和触摸屏的接线或者通讯 或者程序的编程

网友D:
应该是通讯出了问题

网友E:
肯定是通讯问题 你用的是tp177吧

网友F:
通讯方面出现问题,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G(2011-07-14):
#处是地址赋值吧 地址问题

网友H:
没联上PLC ;

网友I:
应该是PLC模拟量控制板没连接系统或故障或通讯有问题,建议你检查以下PLC指示灯是否正常

网友J(2011-09-09):
数值全变成#号,那是触摸屏没和PLC通讯上的缘故,总之就是通讯问题

网友K:
我们现场一台设备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网友L:
连接PLC的电缆出了问题,请检查电缆(希望不要是质量较差的电缆导致通讯口烧毁)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连接PLC的电缆出了问题,请检查电缆(希望不要是质量较差的电缆导致通讯口烧毁)

网友E:
貌似你的235问题
监视  应该是四个压变吧  如果接在同一个235,235可能拨码错了 或者坏了

网友N(2012-04-22):
1、可能是电磁干扰,与动力线重新布置通讯电缆,或给通讯电缆加套管来屏蔽干扰。
2、通讯电缆可能破损。

网友N:
补充:与动力线分开来重新布置通讯电缆,不要与动力线或电机动力线放在一个线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