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2):
电流互感器已经逐个拆除试验 没用
A316J也全部更换 电容也全部更换 PC181也更换 均未有用
按运行后下桥三路灯亮报OCC 上桥灯不亮  不按运行灯不亮
切除到主板的SC线后未报警  按运行上下桥灯均亮  重新接上SC 线 还报警
请各位帮帮忙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灯亮了可以肯定驱动电路有问题!A316应该是下半桥驱动光藕,14脚是故障检测端,6脚是故障输出端,连CPU,正常为5V高电平。

网友B:
驱动还有问题,再好好查查.

网友C:
运行报警,一般驱动电路,过流保护,上电报警,一般互感器,或者电源出问题了。

楼主:
谢谢老师傅的回答
上半桥和下半桥都是用的A316J  不装模块按运行会不会报OCC? 还是其他报警?  用的是直流输入

网友D:
台达变频器B系列3.7KW的上半桥和下半桥都是用的A316J  ,不装模块按运行会报OCC的,我才修过。上下半桥要分开检测,以确定驱动电路是否有问题,把模块拆掉。

网友E:
检修A316J好像要短接掉哪两个端子的吧,屏蔽掉OCC故障

楼主:
问题找出
模块最后有问题 P-U有阻值 已被击穿 P1-U是好的阻值三相都相同。P-P1短接 所以外面量起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