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2):
我用的三菱的Q00系列PLC,输出用的是QY40P,我想输出高速脉冲,请问用扫描指令呢?我在FX2N系列中用的带加减速的脉冲指令不能用PLSR指令。

网友A:
用这脉冲干什么?如果是定位,那选用定位模块

楼主:
我用的是私服电机

网友A:
控制伺服用专门的定位模块,如QD70或是QD75模块

网友B:
控制私服如果不用定位模块的话  要用固定的脉冲输出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