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这两台ABB变频器到底什么原因?

楼主(2011-04-12):
第一台,变频器型号:ACS550,电机:132KW,240A, 1450r/min
      故障现象:正常停机后停电15天左右,之后送电发现变频器进线保险烧毁,更换后亦如此,拆开变频器检查模块,变频器左侧整流模块击穿,更换新模块后发现无法启动,检查控制板,发现与左侧整流模块对应的BT148W单向可控硅与Z9爆裂,更换新元件后,带负载试机,当在低频运行时变频器正常,电流稳定,当频率到达30HZ以上时,变频器电流开始波动(上下100A左右),波动是实测直流电压未发现波动且在540V左右,同时输出电压三相也稳定且相同。再把风机风门关闭,以每次2HZ给变频器频率,达到50HZ后电流稳定,且在100A左右,逐渐开启风门电流逐渐上升,当风门基本全开时,电流稳定在210A左右,之后全开风门,变频器频率马上下降至43HZ,且电流上升,立即报过流故障。查看故障记录,故障时电流在225A左右,电压270V,其他没太注意。多次试验,更改参数加减速时间,负载曲线等,各项参数也无法解决过流故障(过流时电流其实并不高)

第二台 变频器型号:ACS510
故障现象:中控给定速度不可调,毫安信号已经给进变频器,但频率要么50HZ,要么0ZH,无法跟随给定变化

楼主:
咋都没有人顶起呢?

网友A:
我也不太懂,帮忙顶

网友B:
想学习,但是是初学者帮你顶顶,看咸老师有空没!

网友C:
我水平不高,试分析下,第一台我认为还是模块有问题,因为在低压时,其耐压还好,但到了高压大电流时,就不行了,最好在查查模块的问题,第二台吗,你确认信号端子接好了,并有信号过去,那只能说明变频器有问题了,要修理了

网友D:
电路板、驱动器、变频器、数控系统、
专业维修工业电气设备各种电路板、驱动器、变频器、数控系统、电源模块、工控机、司服控制器、显示器、通讯板、输入输出板、PLC、电机等。上海景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3816647118

网友E:
第2台试分析 : 变频器是否 属于 远程外给定 (REM) 控制   信号设置 是否是 接受4 ~ 20 mA 电流信号

网友F:
5楼和7楼朋友已经做出了不错的解答。我再补充一点。整流电路损坏后,受冲击的还有储能电容和逆变回路,还是应该详细检查一下整流电路和储电容,有无问题。另外,也要注意对负载(风机)的检查,确认其无问题。三相输出电压稳定,输出电流波动,可能与负载有关。也要检查一下V/F曲线的设置是否有不当之处。
第2台,检查一下,是否与控制参数的设置有关?

网友G:
第一种情况应该是风机负载问题想问一下你是如何对故障时电流检测的?用钳表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一般在225A左右是不会报过流的,你检查一下风机与电机功率是否配套
第二种情况应该是你设定宏出现问题,PFC宏会出现这个现象,设定工厂宏,或者是手动自动宏就没事了。

楼主:
风机接同型号其他变频器上正常,而且以前一直用着这台变频器带那风机,排除不匹配,各种宏都试过,V/F这些都调过,不的行,郁闷啊,上次整理模块烧了就只换了一块,而且不是原装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