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容问题

楼主(2011-04-12):
每路是4只12.5kvar的施耐德电容并联。电抗器是0.75mh的,电线是16平方的铜多股线,运行中发现电抗器温度达到75度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电抗器温度过高一个问题是电容量过大,电流大于电抗器铁芯所能承受的最高限度;第二是高次谐波厉害。但是对于铁芯电抗器,75度也不是一个非常高的温度。

楼主:
听施耐德公司说是配套的,电抗最高能承受多少度?

网友A:
一般高压的油浸电抗器是40度左右,干式的低压电抗器我们见过有90多度的,但是运行比较长时间都没发生过烧毁,倒是接线柱烧黑了。铁芯电抗器温度变高的最大可能是高次谐波高了。

楼主:
谢谢,我们的线用的是不是也有点小!

楼主:
用钳型表测是78A!我们没有测谐波的设备!

网友B:
你电容柜的总容量是多少啊?一般如果容量大于200kvar就需要加装风扇强制降温的,另外要注意你的电线,如果小了可能会熔断。最好再测下谐波是否很大,如果大,电抗器发热就是因为谐波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