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央空调

楼主(2011-04-12):
楼高一百米,冷冻水泵只用四台55千瓦的水泵,但打到五十米高的凉水塔上的冷却水泵却用了四台九+九千瓦的大水泵,清问,他们这样做合理吗?是不是安反了,再说,四台并联的55千瓦泵,上面标的H33米,能打到,一百米高的地方吗?

网友A:
合理。
冷却水泵属于开式系统,它的扬程需要考虑延程阻力+55米的高差;
冷冻水泵属于闭式系统,它的扬程只需要考虑延程阻力。

网友B:
一下没想到,学习了,谢谢

网友C:
本人才疏学浅 还没明白 什么意思

网友D:
以前也一直没弄明白一台水泵压力与两台水泵同时开启的压力有什么变化,总不知道怎么解释,有人说两台泵总压力不变,因为主管子只有那么大;有人认为压力会变大,但不是两倍(实践证明会大一些);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去解释,相信后面的压力会变大,但不会是两倍,具体是多少也不会计算;上面楼主提出了延程阻力,确实有;但还是不会计算,呵呵

网友E:
管道系统开环、闭环的问题,原先安装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再补充一下:
冷却水泵需要的扬程=水泵至冷却塔的沿程阻力+55m+冷却塔需要的扬程(约5m)+富裕量,
冷冻水泵需要的扬程=冷冻水循环一周的总沿程阻力+富裕量
另外,水泵需要的轴功率由流量和扬程根据曲线选择,一般冷却水温差为5度,冷冻水温差为7度,根据能量守恒原理,冷却水量至少比冷冻水量大40%.
因此冷却水泵功率要比冷冻水泵功率大很多。

楼主:
谢谢各位,我懂了

网友F:
很值得学习下!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