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程序

楼主(2011-04-12):
按下X1开关按钮为风扇的第一档,再按下X1为第二档,再按为第三档,再按为第一档,请问这要怎么设置程序,小弟刚学不懂!!

网友A:
按一下,计数器+1
比较计数器,输出。

网友B:
看你要用什么来控制了啊  继电控制还是PLC控制?

网友C:
都X1,X1了  肯定是PLC了,哈哈

CVLSam 大熊猫 说的  就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网友D:
一个输入,三个输出?

先理清外部控制方式,程序可参照2楼方法编制。

网友B:
用的什么PLC?用加1指令很方便的啊

楼主:
一个输入控制三个输出
要是利用位右移得怎么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利用位右移得怎么写呢?

右移同样要使用比较指令,除非你有8档选择。

网友E:
计数器就行了

网友F:
用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