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2):
情况是这样的:
1.有一台分析仪,输出的信号4-20mA要连接到企业的DCS上。

2.分析仪规格如下:信号输出:4-20mA;
                接点信号:大量程;
                         小量程;
                         报警等;
   分析仪的信号可以通过4-20mA连接到DCS,如果分析仪只有一个量程(假如为0-2000ppm),
那么在DCS上可以设置4mA对应0ppm,20mA对应2000ppm,那么DCS上显示值和分析仪上肯定一致。

   但是现在问题是分析仪有两个量程,大量程0-2000ppm,小量程0-200ppm,而且是自动切换的,且均可以输出接点信号,那么现在该何保证DCS上显示的参数值和分析仪上显示的值是一致的呢?

我说的明不明白啊,举个例子:
假如在DCS上设置的是4-20mA是大量程0-2000ppm,而分析仪使用的是小量程0-200ppm,当分析仪输出20mA时,实际的浓度为200ppm,但是在DCS上就显示2000ppm了,就对应不上了。

DCS应该如何设置才能实现量程切换呢,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提供一种思路供参考,但可能要略改DCS的组态,如果真能在分析仪量程切换时输出接点信号,则可用接点信号与两点切换开关(SW)配合,来进行量程的切换,设量程分别为A1、A2,两点切换开关的控制端为OFF时,OUT=A1,当控制端为ON时, OUT=A2。

网友B:
上面的说法很有道理
控制信号可以采用一个升速率报警模块的输出参数配合RS出发器一起使用

网友C(2011-06-23):
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复杂化呢,在DCS的地层做一个中间变量,A=B,然后A和B分别对应两个点,上位正常处理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