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2):
ABB低压变频器标配有输入电抗器,请问什么情况下需要配输出电抗器?有的说变频器距电机50米以外,有的说300米以外,不知具体有什么规定?

网友A:
输入电抗器是抗干扰的吧,因该跟距离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抗器是抗干扰的吧,因该跟距离没关系吧
我说的是输出电抗器

网友B:
进口的变频器一般在75kw以上都加内部电抗了

网友C:
根据变频器厂家不同大致要求差异,一般为50米。可通过电能质量检测看变频器的输出波形来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抗器,以下情况需增加:
1:小功率档次拖动大功率档次电机;
2;频繁起停电机,或者需要对周围环境干扰较小;
3;变频器输出电线较长,超过50米;
4;变频器一拖多模式;
上述情况建议加装输出电抗器

详细

网友E(2011-06-20):
这个输出电抗器主要的作用是用来补偿线路分布电容的影响,并抑制变频器的输出谐波分量。
变频器厂商对允许连接电机的电缆的最大长度都做了规定,自己参照使用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