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阿特拉斯科普柯 空压机变频改造(20110413)

楼主(2011-04-12):
公司两台阿特拉斯螺杆空压机 加载卸载非常频繁 大概不到一分钟内就动作。加载0.74兆帕 卸载0.8兆帕
空载电流在15安培左右 加载38安培
请问大家如果用变频PID控制方式改造的话能节能吗?  不知道有没有必要改进。

网友A:
理论上是可行的。

网友B:
最好改成变频器控制的。接触器是经常坏的。

网友C:
公司两台阿特拉斯螺杆空压机 加载卸载非常频繁 大概不到一分钟内就动作。加载0.74兆帕 卸载0.8兆帕
空载电流在15安培左右 加载38安培
请问大家如果用变频PID控制方式改造的话能节能吗?  不知道有没有必要改进。
--------------------------------------------------------------------------------------------------------------------

你真猛,能这样设置加载和卸载,这样你还不如把开关放掉一点空气,别让你的机器停下来!

楼主:
这个是厂家设置的
原因用气量不是固定的车间生产线 有时开有时不开 按照您的思路该怎么控制 打开一个阀门让他维持一个大概的压力范围内?这个不太好搞吧生产线全开起来又不一样了。压缩空气打开阀门往外释放噪音可是很大啊!难道安装一个伺服比例阀再加一个消音器。然后让空压机一直全负荷加压。

网友C:
其实你可以把加载和卸载的压力调大一点,其实空压机的压差一般在0。3MP左右为最佳,机器上无非就是一些汽缸类的东东,你把他设置为0.55加载,0.85卸载,可以在靠近机器的地方加一个储气罐,这样的话就不会频繁的启动。
阿特拉斯螺杆空压机的效率已经很高了,你改变频后几乎上不节能,反而你的螺杆头会有你意想不到的问题,不过该公司也有用变频器的机型,你可以咨询一下该公司!

网友D:
加个储气罐,你这样的变频没意义啊

网友E:
建议装些保安过滤器,官道上设计些U型的,再把加载压力设置低些,尽量避免频繁的加载卸载,变频控制的话,压力范围也要求大一些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可以把加载和卸载的压力调大一点,其实空压机的压差一般在0。3MP左右为最佳,机器上无非就是一些汽缸类的东东,你把他设置为0.55加载,0.85卸载,可以在靠近机器的地方加一个储气罐,这样的话就不会频繁的启动。
阿特拉斯螺杆空压机的效率已经很高了,你改变频后几乎上不节能,反而你的螺杆头会有你意想不到的问题,不过该公司也有用变频器的机型,你可以咨询一下该公司!

网友G:
用变频器意义不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加个储气罐,你这样的变频没意义啊
同意。
这个方法可以减少空压机加卸载的频率,另:阿特拉斯空压机的最佳工作状态为:加载率90%以上,压差0.06兆帕你的机器设置没有问题。
变频改造后你的负责没有变化,因此意义不是很大。我公司6台GA132空压机采用了智能加载系统联网管理空压机加卸载。

网友I:
CP1E中文编程手册.rar 可以下载啦!
引用 网友G:
用变频器意义不大
用变频器有意义的,可以做成恒压供气,用1台变频器(类似恒压供水)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
储气罐肯定是有的 油水分离器 干燥机都有 阿特拉斯空压机卸载是进气阀的开通闭合不是接触器 现在把压力卸载的上限加压的下限都调整了 压差比较大 加载也就没有那么频繁了 问题是压差大了 压差越小加载卸载越是频繁。个人觉得如果变频器能可以用的话还是变频比较好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公司两台阿特拉斯螺杆空压机 加载卸载非常频繁 大概不到一分钟内就动作。加载0.74兆帕 卸载0.8兆帕
空载电流在15安培左右 加载38安培
请问大家如果用变频PID控制方式改造的话能节能吗?  不知道有没有必要改进。

是否有必要变频改造,还要看设备现在的加载率,高于70%就没什么必要了,因为改造的费用也不会低的,投资回报期会很长的。

网友J:
加变频绝对可以节约用电,不过你的加卸载压力可以放大,压差在1BAR,过于频繁在夏天可不好,机头温度上不去,我们公司改造的空压机,从2004年到现在,一直没有问题,频率下限在20HZ,AC自己的变频机在35HZ。

网友K:
刚来顶一下

网友L:
可以,不错
变压器 稳压器  www.liwi.cc

网友M:
6楼和17楼说的比较实用。跟我04年的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