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偶尔报022

楼主(2011-04-12):
一台ABB ACS510  22kw的变频器报缺相故障,但是现场外部一切很好,输入没有缺相。用上一两天就会报一次从新开关电复位就又可以用了,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F0022即DC回路纹波电压太高
看你描述的现场情况,即不是电源端缺相的问题,而是变频器受到了纹波电压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变频器会报出输入缺相呢?大家都知道现场的三相电源供电是他们厂内自己发的电,电压不稳定是其一:其二是三相输入380V电源是类似正玄波的,即380V+X或380-X,有波峰和波谷,当电压到波谷时,底于变频器的设置电源电压缺相报警,这时变频器就会报出F0022;DC回路的检测也是类似的。解决的办法是跟ABB联系改缺相报警参数,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