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2):
现用的三菱FX2N系列的PLC驱动的提升机电控,用的是OMROM的旋转编码器,空载上行下行,显示距离都正常,但带上重载,或抽入动力制动就会导致距离有出入,100米大约差9米,就高手赐教。。。

网友A:
请问楼主采用的是闭环控制吗?或者看看电机转矩是否带负载下降很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