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FX1NPLC关于步进电机原点,步进电机带动转盘,每次转动45度,转完一圈8次,假设我用一个接近开关检测转完一圈,不管是丢步还是过冲,到这个点后自动找正,这个原点程序应该怎么写?谢谢各位前辈给个思路.

网友A:
这种东西应该用分割器!转盘如果过重速度又比较高,基本上都会过冲!

网友B:
用伺服控制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主要想理解回原点指令在这种情况下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