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用表量接触器的常闭触点不归零,能达到8-9(表内阻为3),这样的接触器还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A:
可以用,但如果电流大,就会有偶尔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B:
接触器可以用常闭触点经常不过电流有一层氧化膜

网友C:
呵呵你如果把这个触点接24V直流电未必能用

网友D:
触点可以处理一下继续使用。

网友E:
可以用的

网友F:
凑活能用,如果是关键部件,最好不要用!

网友G:
   如5楼所说,低电压时,可能会引起接触不良;
   若是较高的电压,例如~220V,如果是轻微的氧化膜或污渍,则可以借助于接触器的动作力擦除、及高电压击穿氧化膜,那么可以使用。
   若是触点质量不好,或者氧化严重,则不宜使用、或需经处理后再使用。

网友H:
把触点拿下来 拿组挫打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但如果电流大,就会有偶尔接触不良的现象。
36V的,现在就是偶尔接触不良,所以才换掉。
不知大家一般都在多大阻值时才更换?

网友I:
发现不良就更换,别理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发现不良就更换,别理阻值。
时有时没有,就是他的原因吧?

网友J:
拿下触头,在纸上轻轻摩擦即可取出表面污物。

楼主:
引用 网友J:
拿下触头,在纸上轻轻摩擦即可取出表面污物。
不差钱儿

网友K:
应该清理一下触点,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L:
这种情况很正常,,经常造成3相缺相

网友M:
应该是触点表面有污物,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N:
处理一下可以用

网友O:
220v以上电压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