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程序理解

楼主(2011-04-13):
。
DECO D240 M3200 K5 怎么理解。各位师傅多多指导

网友A:
你发的那些是特殊指令和时间设置啊,具体参见PLC手册啊。

网友B:
DECO D240 M3200 K5 该程序的意思是:D240里面的数值在0到31时,对应的M3200到M3231接通,例如D240现在值是28对应的是M3228接通

网友C:
你用的事哪种型号的PLC,查一下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我没有手册,能给我发份手册吗
我的邮箱404553795@QQ。com

楼主:
忘记说了是三菱Q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