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各位前辈,我单位的供水系统由三部份组成:一是由水位浮子(上、下限水位),电磁阀,中间继电器组成的电路,将自来水公司的供水,自动控制进入水堡。二是由接触器、中间继电器、远程压力表、AL808系列智能型数字调节器组成的电路,将地堡中水自动供入水塔中(当然还有用时控电脑控制的,即时间控制供水到水塔上,但平时根本就不用这个时间控制的电路)。三是用变频将地堡中的水直接供出水。

 这三部份的电路,我是从易到难来看。因为本人是菜鸟,只有一点一点的看电路图,看不懂就从网上查资料学习。现在第一部分的电磁阀电路我是看懂了,以后要维修可以没问题。于是开始看第二部份,主电路我是看懂了,但就是控制电路中的远程压力表和AL808系列智能型数字调节器,我看不懂。
 1、我从网上查资料得知,远程压力表一般是有三根出线,一根是公共端接电源,另两根水位的上、下限。可是我看现场的表却只有两根线,这又是为什么呢?我想知道,如果以后这压力表坏了,要换表,那么买来的远程压力表是两根线该如何接线,是三根线又如何接线?(它们是接到那个智能型数字调节器上去的。)

 2、对于这个智能型数字调节器,我是完全看不懂的,希望各位前辈能否有通俗的语言说一下它的功能和接线,而不是大篇的理论。

 综上所述,我就是想明白,如果远程远力表或是这个智能型数字调节器,那一个坏了要更换,那么该如何接线。也许有人说买一个原样的按原来线接上就是了,但问题是实际上很难是买来一个配件和原来的是一样的,它们多少会有差别。就好像这远程压力表有两根线或三根线的不同一样。

 以下是这第二部份的电路控制箱图:

楼主:
希望不要回复的是大篇的理论,对于高手这中介小儿科,但对于我们这些自学的菜鸟来说,这就象是天书一样。
 我只是一名自学的电工,自认为要学懂理论那是一个很难的过程,要很长的时间。所以现在第一步要掌握的的就是,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去买一个配件来要知道更换。因为不少配件买来后是不和原配件一模一样的。
 所以想先通俗的知道一下它的功能和原理、以及接线,以后才在这基础上去学习它的理论,工作原理。

网友A:
恩,远程压力表我不是太清楚,但是说明书上面应该有接线方式的。
那个所谓的智能数字调节器的功能应该是采集模拟量,然后可以设定上下限数值,越限的时候给出开关量报警。

网友B:
远传压力表有两线制、三线制之分。远传压力表、智能数字调节器、变频器他们全是连接到一起构成闭环控制,要想别人指导你怎么接,只要告知智能数字调节器型号或调节器接线端子有接线的符号。

网友C:
兄弟 这是一个变频器的PID恒压供水控制吧,我最近也做了一套这样的工程,想详细了解的话,请发来你的控制设备的大概参数吧

网友D:
压力表是电接点压力表。
输出的是一个开关量信号,即当压力到达设定值时接通/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力表是电接点压力表。
输出的是一个开关量信号,即当压力到达设定值时接通/断开

楼上的,上面图中可明明是远传压力表呀,而且是只有两根线的。

网友E:
远传压力表是不是和数字调节器连接呢?如果是就简单了系统由时控开关控制开停时间,远传压力表和数字调节器控制压力起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远传压力表是不是和数字调节器连接呢?如果是就简单了系统由时控开关控制开停时间,远传压力表和数字调节器控制压力起停

楼上高人也,正是这样。
 因为压力表的说明书没有找到,所以在网上查了下,它应当有三根出线,可是这里却只有两根,不知这是为何?它相对应的接到数字调节器那个输入端呢?

网友F:
这个压力表实际上是个变送器,而跟白线是4-20mA的信号线,接在数字调节器的输入端,数字调节器用来显示压力和设定压力开关值。

网友G:
那个远传压力表其实就是一个带压力开关的东西。

网友H:
我这里也是两根,端子排第三点是接的信号线屏蔽层,不知算是几线制

网友I(2013-02-02):
那个远传压力表是模拟量的。

网友J(2019-01-30):
不知道是啥时候的内容,典型的简单问题复杂化。两个浮球一个变频。两台水泵。其他啥都不用。怪了,为啥要分别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