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真的是不会,有谁能帮帮我,指点一下,主要是只要一个模拟的程序,传感器用开关代替,用LED灯表示画布上行下行和停止,舅舅我吧,

网友A:
如果楼主能直接贴出来就更好了,如果不是内容过多,最好不要用附件的形式传。

楼主:
滚动画布广告控制装置设计

滚动画布广告可用于城市的公共场所如大型广场、街道两边的广告宣传,也可用于大型
商场中的产品信息介绍。它有多幅画面,画面可自动交替循环显示。这种广告媒体发布的信
息量大,动态效果好。
滚动画布广告的画面在灯箱中循环显示。灯箱的上部、下部设有卷轴,滚动画布缠绕在
卷轴上,卷轴由电机驱动。电机正转时,卷轴带动画布上行,电机反转时,卷轴带动画布下行。滚动画布广告要求每帧画面在灯箱中停止时,准确定位,从正向窗口看去,画面完整。在运行过程中,不能出现画布从卷轴上被拽开的情况。
   为了使PLC可靠准确的控制,需要精心配置传感器。选用传感器受到灯下空间、安装位置的限制。一般选用感应式或光电式传感器。以感应式传感器为例,在灯箱中设三个检测
点,每个检测点放置一个接近开关,在每一帧画面上布设感应点,5 帧画面的传感器配置如图8-53所示。

    中间检测点ST1位于灯箱左侧的中间位置上。画面#2、#3、#4 左侧的中心点上各设置一个中间感应点。在画面运行过程中,当中间感应点靠近中间检测点ST1时,ST1 发出一个接通信号,使画面停止运行。
    上检测点ST2 位于灯箱右侧上半部。画面下行时,ST2用于头帧画面#1的停止,并且使画面运行方向改变,即由下行改为上行。
    下检测点ST3位于灯箱右侧下半部。画面上行时,ST3用于尾帧画面#5的停止,并且使画面运行方向改变,即由上行改为下行。

网友B:
以前见过用电子元件(IC等)做的,该用途的电路。

楼主:
欧姆龙CPM2A做的,我是不清楚他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