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通讯问题

楼主(2011-04-13):
两个系统,两个问题。1 通讯模块CP343-1,采用的是以太网通讯,网线插槽处X1P1是亮的,但是RX/TX是不会亮的。导致下位机连接不上上位机。2 另一个系统,也是通讯问题,网线插槽处X1P1不亮,当然,RX/TX也是不会亮的,CPU内的站号IP地址是错误的,我想更正过来,可无论如何都连接不上,无法重新下载。 新人求教。

网友A:
你想问如何用以太网与PLC通信?

如果是:那么翻阅我的旧帖,我已经不会再就同一问题再次图文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