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低压抽屉柜GCK和MNS两种型号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好象没区别吧,这个藐视是厂家的代码或简称,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百度结果
MNS是国外引进技术,命名为外语抽出式配电柜的英语缩写,不具备其它意义,是一种类型的代名词。还有GCS、GCK也是抽屉式低压柜,GGD为柜式低压柜,SKD/PGL等等。相对来说MNS性能较好,价格略高;GCS、GCK较实惠,GGD更是实用型,市场上用量比较大。PGL是老式的,目前已经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结果
MNS是国外引进技术,命名为外语抽出式配电柜的英语缩写,不具备其它意义,是一种类型的代名词。还有GCS、GCK也是抽屉式低压柜,GGD为柜式低压柜,SKD/PGL等等。相对来说MNS性能较好,价格略高;GCS、GCK较实惠,GGD更是实用型,市场上用量比较大。PGL是老式的,目前已经淘汰。

听说柜体材质 MNS是敷铝锌板,而GCS、GCK是普通铁板》是吗?

网友C:
MNS原是ABB的一个柜型,到国内被再开发形成国内的一个低压配电柜的一种型式,它主要用于低压配电和马达控制中心。GCK是国内开发的一种柜型,同样也用于低压配电和马达控制中心。
同样是抽屉式结构,MNS是完整的抽屉,GCK则是不完全抽屉,俗称大刀片,它的门板部分和抽屉部分是独立的,也就是要先打开小门,再拉出抽屉部分。
至于材质由用户规定,敷铝锌板和镀锌板都有。

网友C:
补充一点,用于低压配电和MCC的抽屉柜目前市场上还有西门子的8PT和8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