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一台200KVA变压器负载行政楼和宿舍楼用电
行政楼:中央空调75KW,照明等用电15KW
宿舍楼:食堂,空调和照明总功率在75KW
因为照明等所有用电器不是同时打开,现在变压器可以正常供电,请问如果在宿舍楼再加装15台1.5KW的空调
能不能正常运行???
电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变压器个人感觉太勉强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1.5KW的空调建议你每5台分别取相,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变压器200KVA=160KW,负荷:75KWX2+15+15X1.5KW=187.5KW,187.5KWX0.8(同期率)=150KW;负荷<容量,只要电缆容量足够大,没有问题的。

网友C:
高压计量,其功率因素要求在0.9以上。
变压器容量200KVA,能提供的有功功率为180KW,按3楼的计算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个人感觉还是太勉强了
行政楼的电缆是70平方的,宿舍楼的是120平方的
电缆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两楼同时运行,同期率如果不是0.8的话
岂不是不能满足了啊?

楼主:
感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D:
楼上的回答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