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1 . 如何确认宇电仪表的型号?
宇电AI系列仪表外壳侧面标签有仪表型号及已安装模块表格,可依据所打的圆点记号确定仪表主机型号以及已安装模块(但仪表若非厂家直接发货,可能由代理或配套厂家自行安装部分模块,并且没有标记);此外仪表上电时可以显示仪表主机型号的数字部分和内部软件版本号;打开仪表外壳可以查看仪表所安装的模块;根据机号也可以向宇电公司商务部查出仪表型号。
2、仪表闪烁“OrAL”,仪表显示不准确
符号“OrAL”表示输入信号超过仪表量程范围,应检查输入传感器是否损坏;输入接线是否正确;仪表输入类型(SN或INP参数)设置是否和传感器匹配;仪表输入量程设置是否和传感器量程一致;平移修正参数SC设置是否正确。
3、仪表SV、内部参数无法修改?程序表无法进入程序设置状态?
参数锁LOC参数要设置为0方可修改SV或程序,以及EP参数定义的现场常用参数;设置808可以修改全部参数,但参数修改完后LOC不得保留在808,避免意外操作改变内部重要参数。
4、仪表无输出信号、不工作
检查仪表输出接线是否正确;控制方式、输出方式、输出上下限;SV/程序段值是否设置正确,程序表是否有运行程序;仪表输出模块是否有装对;仪表是否有设置报警外部停机功能。
5、继电器输出动作太频繁,
可加大输出周期参数CTI,一般继电器可设置在15~60秒之间,能兼顾继电器寿命和控制效果,但建议客户使用可控硅或固态继电器进行控制。
6、PV显示值波动大
要检查传感器输入是否采用屏蔽线,只有短距离且现场没有干扰小的环境才能使用无屏蔽线作为输入;检查传感器是否正常工作;有些热电偶内部绝缘做不好,导致热电偶负极与外壳相碰,除非是对感温速度要求非常快的漏端热电偶使用场合外,建议不要使用这类热电偶负极与外壳相碰的产品,这类热电偶无法用于负极共用的多路测量,并且如果电炉保温材料在高温下漏电不仅会导致测量值波动还会影响系统安全。如果对于测量速度要求不高,必要时还可以设置仪表的滤波参数来适当降低数据波动。
7、仪表闪动报警符号、报警指示灯亮?报警灯亮但无信号输出?
检查报警参数设置值和ALP参数是否正确;是否有安装报警模块。
8、仪表控制不稳定
新表在新系统使用前必须自整定一次,仪表还有自适应自学习功能,整定结束后需让仪表工作数十分钟至数小时方可进入最佳工作状态;整定后若控制有偏差,一般是自整定条件不符,可参看说明书上描述修改自整定条件,特殊环境下也可能需要人为修改PID或MPT参数;对于相同的系统(比如,同型号的电炉)其特性一般差距不大,可以直接输入已知的正确PID或MPT参数,无需重复自整定。
9、加热和制冷的选择,加热制冷双输出的设置
加热和制冷选择通过修改CF(V7.0)/ACT(V8.0)参数实现;加热制冷双输出通过修改OPL参数来定义。
10、程序型仪表停电模式选择、准备功能、测量值启动功能设置
通过设置RUN(V7.0)、PAF PONP(V8.0)参数来实现;准备功能必须设置偏差上下限报警值才有效。
11. 加热控制仪表PV大于SV时,还有输出,不受控制
仪表的控制算法是包含比例、积分和微分(即PID运算)作用的,当PV大于SV时,只代表比例作用部分关闭输出,但是微分作用和积分作用不单纯看PV是否大于SV,微分主要看当前变化趋势,而积分是过去历史的累积,因此即使加热控制PV大于SV也可能存在输出,因为系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PV下降过度,当然如果PV持续大于SV,误差无法回零,则可能是PID或MPT控制参数设置不当,需要自整定或重新设置。除以上原因外,把反作用设置为正作用(系统功能CF参数或ACT参数)设置错误,输出下限OPL参数设置不为0也会导致PV大于SV时仍有输出。

网友A(2011-09-17):
不错,但没RKC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