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参数丢失

楼主(2011-04-13):
请问咸工  富凌_DZB200M变频器 参数丢失 ,重新设定后再开正常,几天都能正常运行,4,5天后参数又丢失,频率,最大频率,加减速等都变成0, 请问故障大概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2011-05-14):
哈哈,这几天有点忙,来得晚了。3楼给出了很好的解答。我想补充一点,我不太清楚具体电路,除了考虑存储器不良外,还应考虑一下因供电失常或强干扰造成的数据丢失。
必要时,咨询一下厂家技术人员,听听他们的意见。

网友B(2011-06-14):
变频的质量问题,CPU记忆芯片质量不好,

网友C(2011-07-24):
这种问 题一般是存储器的问题 ,更换或者重写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