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185平方4芯电缆4根线都接在一相上当一根线用其中95平方线在使用中会不会发热。在此求助高手解答

网友A:
导线只要有电流就一定会发热 只是一个发热的程度问题

网友B:
这问题好像论坛上个月就有人讨论过,并电缆最好同材质同型号的,否则阻值不一样会造成发热

网友C:
电流大了就会发热!

网友D:
可以用,发热均衡。

网友E:
有钢带的话是不能用的

网友F:
没问题的,可以使用,但你要注意电流的大小,电流太大就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