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最近公司要举行QC发表会,如何下手, 应该拟什么题目好点呢?请教高手!
我想写《提高电气故障的抢修用时》,但第一次弄又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生活强迫我,工作压迫我

网友A:
QC发表会?

楼主:
对啊,各岗位的QC发表研讨会
生活强迫我,工作压迫我

网友B:
准确的是叫QC成果发布会,QC就是质量控制。选题应围绕生产现场管理的相关质量问题来展开,楼主的选题是可行的,原因它符合质量控制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准确的是叫QC成果发布会,QC就是质量控制。选题应围绕生产现场管理的相关质量问题来展开,楼主的选题是可行的,原因它符合质量控制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的。
维修与QC没交集吧

网友B:
维修与QC没交集吧

QC活动的目的是解决企业管理的实际问题,QC活动是要确保某项工作或活动的改进,。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员工发现问题及解决问题、改善工作质量、节约并降低成本的意识。维修工作可能与上述是有关联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维修与QC没交集吧

QC活动的目的是解决企业管理的实际问题,QC活动是要确保某项工作或活动的改进,。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员工发现问题及解决问题、改善工作质量、节约并降低成本的意识。维修工作可能与上述是有关联的吧。

大企业的

楼主:
谢谢指导!
生活强迫我,工作压迫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确的是叫QC成果发布会,QC就是质量控制。选题应围绕生产现场管理的相关质量问题来展开,楼主的选题是可行的,原因它符合质量控制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的。
谢谢指导
生活强迫我,工作压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