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今天公司让我去加装排风机的缺相保护箱,风机功率1KW,原来是由空开控制。公司为了节约成本直接用一个箱子里面放了一个接触器和缺相保护器,省去了开始和停止按钮直接由外面的空开控制,这样空开一打开,接触器就吸合了。可问题也就出来了,空开合上的瞬间接触器会抖好几下才能正常工作。大家来共同分析下这个电路是否合理,当缺相时接触器会不会也发生上述情况,能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A:
没听说接触器有缺相保护的功能啊

网友B:
1KW应该可以的

楼主:
问题是缺相保护器的三根相线在接触器的输出端,当缺相时,常闭触点断开,接触器断电,可过一会儿缺相保护器常闭触点再次闭合,接触器又会得电,这样下去不是会反复吗,电机能受得了吗?

网友C:
还不如只装一个6A的空开算了。多此一举。

网友D:
这样是起不到保护的

网友E:
取消启-停按钮以后,是《缺相保护器》的灵敏度太高,而接触器的三个主触点又不能同时闭合造成的抖动,就好象用按钮点动几下,对电机并不造成损害,但缺相保护起不到其应有的作用。
两个按钮值多少钱,建议恢复原来的控制,需知这样抖动会加快接触器的损坏。

网友F:
缺相保护器有没有延时动作调节,有的话给点延时。

楼主:
呵呵,楼上的朋友说的对极了,可公司那些鸟人搞不定的,不听劝自以为是

网友G:
呵呵,什么怪事都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