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器的问题

楼主(2011-04-13):
我厂电镀设备用来调解电镀溶液的电解设备是整流器输出为12V电流300A现在有电压输出 却没有电流输出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有电压怎么会没电流呢,你是怎么测到的

网友B:
不知楼主怎么测量没有电流的啊?但是如果负载断开了应该也是没有电流的啊 换句话说某个电阻或者其他元器件烧毁了

网友C:
换个板子看看  是不是 反馈 出了问题

网友D:
有电压没电流,断路~!

网友E:
检查一下滤波电感的接线部分

网友F:
详细描述你的测量过程。

网友G:
额定输出是12V300毫安,电压时时能测出,电流必须有负载运行中才能测得、

网友H:
只要电源有电电压随时都可测到,但无负载则没有电流

网友I:
如果不在工作状态则没有电流;是不是工作点的电压。

网友J:
查看负载是否接好。

网友K:
如何测得,钳形电流表?如果无电流应该是断路了,查查哪里i没接好或者烧坏了

网友L:
电解槽两极被点解了,清理一下。或接头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