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简单程序理解

楼主(2011-04-13):
如图所示,要达到的功能是两个门同时开启后,自动报警,请问该怎么理解和解释?学生们不懂!

网友A:
你那几个传感器到底是怎么装的呢?

楼主:
传感器是超声波传感器,主要是检测人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要达到的功能是两个门同时开启后,自动报警,请问该怎么理解和解释?学生们不懂!
传感器用的是常闭点,所以,门1 门2同时 打开,或门3门4同时打开报警

网友A:
一扇门上有几个呢?

网友C:
外部线路接在传感器的常开点上就行了

网友D:
可以先用数学分析一下,再讲,就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