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各位大哥,我现在这边用的是CJ1M,请问各位大哥那上面和电脑连接的接口是什么型号啊,电脑边是RS-232C,PLC边不知道什么类型的接口

网友A:
232的可以自己做
现成的塑封的也有

网友B:
呵呵;CPU上自带RS232的话,可以用XW2Z-200S-V;
如果没有这个口或RS232被定义的话,用CS1W-CN226;
或用CPM2C-CIF01通讯模块;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我知道自己可以做了,有了接线图但不知道那里能买的那个接口,我只知道那是5针的扁接口

网友B:
呵呵;
CN226还是去买吧;

网友C:
如果有那个扁的接头,通讯线可以自己做的。

楼主:
就是没有啊,有谁有吗
我还真要买呢
有谁可以帮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