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变频器的SVPWM控制算法中好像分同步调制和异步调制,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楼主:
磁链扫过的角度Δα=ωΔt 推导出 Δt = 1/(Nf)
  N为磁链圆的等分份数。f为定子电压频率

对N和Δt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把调频范围分成若干区段,在每一个区段内保持N=常数,因而Δt随着f的变化而变化。N的值一定要是6的倍数,以便使ΔΨ的终点落在区间的终点上。另外一种处理方法是在整个调频范围内使Δt等于常数。这时N是随f而变化的,N不一定是6的倍数。前一种处理方法为同步调制;后一种为异步调制。

我搜到一个这个解释,一般的SVPWM控制方式的变频器是用同步调制还是异步调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