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我是一个设备维护者,前段时间在我所管辖的区域内出现西门子PLC300的通讯模块连不上的现象,但是直接换个模块就好了,一个通讯模块要好几千,同样的问题出现两次了,但是出现不同的300的系统,我有点弄不明白的是通讯模块怎么会坏,而且CPU不报故障,只是外面通讯连不管怎么都不上,更换下来的通讯模块丢了也不是,不丢也没用,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判断这更换下来模块是否是好还是坏,由于生产紧张不可能给你许多时间去尝试!再次想请教高手共同探讨一下。其次通讯模块都是PLC电源模块供电因该是不存在烧坏可能因为CPU也没报警,会是灰尘的原因吗?工厂环境灰尘多。。。。。。。。。。。

网友A:
跟环境有关系!跟元器件的使用寿命等有关系!

楼主:
可是使用时间还没两年啊!

网友B:
你用的是进口的西门子PLC?
上次我这也出现过一模块坏了,是高速计数部分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