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我下载的是STEP 7 V5.4 不知就是安装不上?那位师傅帮帮!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载的是STEP 7 V5.4 不知就是安装不上?那位师傅帮帮!谢谢

S7-200的编程软件为Step7 Microwin,非Step7!

网友B:
200的第一次听说装不上,呵呵,怎么装不上?有什么错误提示?请说清楚,如果是XP专业版系统还好,其他的要看西门子与之兼容不。

网友C:
V5.4是西门子S7-300/400的编程软件,非S7-200的编程软件,S7-200的编程软件是STEP 7Micro/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