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咸工,关于时代变频器的故障

楼主(2011-04-13):
时代TVF2000 4KW,故障代码FL04,代码为过流故障,可以复位,空载的时候如果断电,再上电然后按面板的运行,监测电流到了12A还要多,所以就跳FL04,按复位然后再按运行,就不能运行,直接跳FLO4,如果再次断电再上电,按运行还是可以运行,但到了40HZ左右,也就是电流达到12A还要多,又是跳FL04,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懂这个

网友B:
我没有用过这个变频器,我想有几种可能:1你看说明书,是不是转矩补偿太大了,你可以调小些,我认为这是最大的可能性  2你的变频器的检测电路有问题了

楼主:
回楼上,变频器检测电路,他没有互感器,没有互感器的电流是如何检测的?

网友B:
不知你那12A的电流是如何测量到的啊,是用钳表测量的吗,还是在变频器上看到的,没有互感器也不是不能检测的啊,在三相输出端接上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不就行了啊,看看是不是电阻值变大了啊

网友C:
若是空载运行,变频器操作面板也显示12A电流,应为电流互感器及后续电流检测故障,请检查电流互感器及后续相关电路。静态时有误输出。

网友D:
你说你按掉复位以后再按启动就转不起来,那可能是电机还没有完全停止,你按的时候肯定会调,至于你说的电流那么大?40HZ时有12A这与转矩提升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我建议你恢复出厂值,重新设定参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空载运行,变频器操作面板也显示12A电流,应为电流互感器及后续电流检测故障,请检查电流互感器及后续相关电路。静态时有误输出。
问题是他没有互感器,模块的输出端直接连到了端子排了,中间没有任何东西

网友E:
用的是什么驱动,有的驱动带电流检测或是驱动板上有相关的检测电路,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F:
青岛立邦达工控技术有限公司——变频器维修中心,是一家具有较大规模的变频器专业维修单位。中心自成立来,专业维修了近万台变频器,并通过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技术力量雄厚,十多位专业维修工程师,维修经验丰富。备有充足零部件,各品牌大量的主机板、控制板,电源板、厚膜电路、专用模块等备品备件,为客户提供大量迅速、优质的变频器维修和保障。
中心主要维修:富凌、台达、东元、惠丰、富士、安川、LS、三垦、三菱、日立、西门子、ABB、丹弗斯、安邦信、台安、科姆龙、伦茨……各种国内外大小品牌。
服务项目有:专业工程师上门维修服务:变频器定期上门保养检测业务:变频器长期(年度)综合签约保养业务:特约维修业务……
报价:待修机器经维修工程师全面检测后出具检测报告,内容有设备损坏情况、需更换配件、修复时间以及所需维修费用等,传真给客户等待客户确认,客户签字确认后开始维修。客户不同意维修原样返回,不收取任何检测费用。加急维修不收取任何所谓加急费!我公司建有专业0.7KW-160KW专业负载测试台,维修好的机器经过负载测试快速诊断是否纯在隐性故障。
保修:维修过的机器保修3-6个月,量大客户可适当延长保修时间。期间设备出现同样故障免费维修。解决您的后顾之忧。
维修中心和知名快递公司联手,免费 上门接送机器,方便客户 的运输。客户也可通过邮局或其他途径将机器寄给我们。我们将通过自身的实力和创新来为客户服务,随叫随到,永远是您可信的朋友。您的设备出现问题,只需您一个电话,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我们的承诺就是让您满意!
维修热线:0532---83767222。匡小姐
24小时电话:400-658-0678
维修QQ346011420
维修手机:15806583340 朱工
地    址:青岛市四方区周口路100号前哨都市科技园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