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触摸屏怎么用通信控制

楼主(2011-04-13):
请问大侠们三菱E500变频器
怎么与proface GP2500-SC41-24V触摸屏通信控制?

网友A:
呵呵;三菱的屏是直接支持三菱变频器连接的;
PROFACE不是同一品牌,相对就麻烦了;

网友A:
支持的型号好像有三菱的变频器;你查一下;

网友B:
其实三菱技术技持应讲详细点,个人认为只要这个屏支持通信协议就可以,只要把人机相应数据对应好三菱的相应控制寄存器就可以解决,仔细看看三菱变频器应用手册而非基本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三菱的屏是直接支持三菱变频器连接的;
PROFACE不是同一品牌,相对就麻烦了;
不是同一品牌的,麻烦在哪里呢,不解

网友C:
同一品牌的,厂家可能将对应变频器的驱动做好了
比如在三菱的触摸屏中可以直接选择连接三菱的变频器,然后又做好的三菱变频器对应的驱动可以下载到触摸屏中去,屏的编程软件中也有直接的地址对应变频器的地址

网友D(2011-06-29):
用modbus通信吧,变频器,人机都支持的通讯协议

网友E(2011-12-10):
对,直接用485通讯行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直接用485通讯行不?
不应这么问?看看232与485的区别在哪?

网友G(2012-04-08):
采用同一协议应该可以通讯

网友H:
直接用MODBUS RTU不就得了 这个屏肯定支持MODBUS RTU啊 这个变频器也支持MODBUS RTU啊 这不久OK了 简单的跟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