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3):
各位大哥:
     小弟是新手,现在处于实习阶段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

     请问在交流电机中空载转速就是同步转速吗?  如果不是,那是是空载转速高,还是同步转速高呀?

     在直流电机中有没有同步转速呀?

网友A:
真难为您了,您应该首先知道电机有多少类型,再了解每种类型电机是怎样工作的。

交流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是用公式n=60f/p计算出来的,如f=50Hz、两极电机(p=1),其同步转速是3000转/分,八极电机(p=4)的同步转速是750转/分。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转子比同步转速慢才有切割磁力线的机会,从而感生反电势。所以,其转速不管是负载或是空载均比同步转速低。

同步电机则顾名思义,不管是负载或是空载,其转速均为同步转速。

直流电机不叫同步转速,叫额定转速。

建议您将问题输入百度查询,可能会直接得到答案,而不必等待别人回答。

楼主:
谢谢了 ,明白了很多

网友B:
异步电机空载时的转速不是同步转速的

网友C:
如果采用变频器控制交流异步电机,空载运行与50Hz的时候,就是同步转速。如果这个变频器有滑差补偿功能的时候,就是满载,异步电机也可以在50Hz工作于同步转速。转速没有跌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采用变频器控制交流异步电机,空载运行与50Hz的时候,就是同步转速。如果这个变频器有滑差补偿功能的时候,就是满载,异步电机也可以在50Hz工作于同步转速。转速没有跌落。

《交流异步电机》工作,靠的就是“异步”,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它仍然需要“异步”。所以,《交流异步电机》不可能出现“同步转速-n=60f/p”。请注意,采用变频器控制交流异步电机,其“同步转速”是随着f的改变而改变的,不能与原n=3000/p混在一起。

网友C:
以下是引用zhong-gong在2011/4/15 6:28:35的发言:《交流异步电机》工作,靠的就是“异步”,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它仍然需要“异步”。所以,《交流异步电机》不可能出现“同步转速-n=60f/p”。请注意,采用变频器控制交流异步电机,其“同步转速”是随着f的改变而改变的,不能与原n=3000/p混在一起。
很高兴看到你的回复。我想问的是,采用变频器控制交流异步电机(不论是V/F还是矢量控制,也不论是空载还是满载),如果你设定的频率是50Hz的话,电机的实际转速是多少呢?请回答。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引用zhong-gong在2011/4/15 6:28:35的发言:《交流异步电机》工作,靠的就是“异步”,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它仍然需要“异步”。所以,《交流异步电机》不可能出现“同步转速-n=60f/p”。请注意,采用变频器控制交流异步电机,其“同步转速”是随着f的改变而改变的,不能与原n=3000/p混在一起。
很高兴看到你的回复。我想问的是,采用变频器控制交流异步电机(不论是V/F还是矢量控制,也不论是空载还是满载),如果你设定的频率是50Hz的话,电机的实际转速是多少呢?请回答。哈哈

好不客气,难道您不知道“异步”是什么意思吗?
其实您引用的内容里就有答案,还是重抄于此:《交流异步电机》工作,靠的就是“异步”,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它仍然需要“异步”。所以,《交流异步电机》不可能出现“同步转速-n=60f/p”。
再进一步明确的说:《交流异步电机》的转速永远低于“同步转速”,至于低多少那就见仁见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不客气,难道您不知道“异步”是什么意思吗?
其实您引用的内容里就有答案,还是重抄于此:《交流异步电机》工作,靠的就是“异步”,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它仍然需要“异步”。所以,《交流异步电机》不可能出现“同步转速-n=60f/p”。
再进一步明确的说:《交流异步电机》的转速永远低于“同步转速”,至于低多少那就见仁见智了。
我并没有问异步电机的工作原理,也没有问异步电机运行时转速和定子的转差,我问的是,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不论什么控制方式,你设定的频率与异步电机实际运行的转速有差别吗?比如说,针对2极的交流异步电机,设定50Hz,电机实际运行转速是多少?如果电机此时工作在3000rpm,那这个转速,是不是与2极异步电机的50Hz频率的同步转速呢?

嗯,再强调一遍,没有问电机是怎么转起来的,而是问设定50Hz,实际电机运行3000rpm这是不是电机的额定同步转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不客气,难道您不知道“异步”是什么意思吗?
 其实您引用的内容里就有答案,还是重抄于此:《交流异步电机》工作,靠的就是“异步”,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它仍然需要“异步”。所以,《交流异步电机》不可能出现“同步转速-n=60f/p”。
 再进一步明确的说:《交流异步电机》的转速永远低于“同步转速”,至于低多少那就见仁见智了。
我并没有问异步电机的工作原理,也没有问异步电机运行时转速和定子的转差,我问的是,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不论什么控制方式,你设定的频率与异步电机实际运行的转速有差别吗?比如说,针对2极的交流异步电机,设定50Hz,电机实际运行转速是多少?如果电机此时工作在3000rpm,那这个转速,是不是与2极异步电机的50Hz频率的同步转速呢?
嗯,再强调一遍,没有问电机是怎么转起来的,而是问设定50Hz,实际电机运行3000rpm这是不是电机的额定同步转速。

非常遗憾,您根本就未看懂我在说什么。

您知道异步电机的机械特牲吗?异步电机在同步转速时的输出转矩为零啊。所以,用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设定50Hz时,2极电机实际运行的转速一定少于3000rpm。
如果出现这个转速,其频率就一定大于50Hz了。何来运行在“同步转速”的说法。

网友C:
同理,楼上也没有看懂我在说什么。

但是使用了变频器,应该就会明白了。变频器的控制,就是设定值等于实际值。这里没有什么滑差。但是,电机的滑差,是一定要让变频器“知道”的,也就是说,要准确的输入电机的铭牌数据,只要电机模型建立的准确。控制起来,设定值=实际值(频率)就是准确的,这里看不见电机的滑差。

楼上只盯着电机的工作原理,只认电机的定转子同步差,却对电机控制系统的补偿视而不见,这让人感觉有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但是使用了变频器,应该就会明白了。变频器的控制,就是设定值等于实际值。这里没有什么滑差。但是,电机的滑差,是一定要让变频器“知道”的,也就是说,要准确的输入电机的铭牌数据,只要电机模型建立的准确。控制起来,设定值=实际值(频率)就是准确的,这里看不见电机的滑差。 楼上只盯着电机的工作原理,只认电机的定转子同步差,却对电机控制系统的补偿视而不见,这让人感觉有些...

1。有意思,讨论异步电机的控制却不管其是如何工作的。
2。一会“这里没有什么滑差”,一会“电机的滑差,又要让变频器“知道”“,一会又”这里看不见电机的滑差“,一会又来个”额定同步转速“,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还有用”如果“,”只要“这样的假设词语来进行技术讨论,真理永远在你那边。你的”设定值=实际值(频率)就是准确的“,说的是转速还是频率。
3。我只知道任何控制系统,其补偿只能减少系统的误差,而不能消除误差,也就是说要有误差,才有补偿,真无法理解你的系统是怎样消除滑差,能让电机运行在同步转速之上。
4。你所说的“电机控制系统”,应该是一个闭环调节系统,滑差是干扰源,请教其补偿控制的对象是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