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4):
我装了一个漏电开关在1P断路器后,但一开与它并联的荧光灯,漏电开关就跳闸。请那位老师帮我解释下原理

网友A:
肯定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B:
灯 的零线接在漏电开关前面了。

网友C:
第一漏电开关不良;第二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D:
先看看漏电开关说明书吧。

网友E:
必须是同一线路,否则在正常情况下就会出现你这个情况。你看下说明书。。。

网友F:
安装位置有错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必须是同一线路,否则在正常情况下就会出现你这个情况。你看下说明书。。。

楼主:
我忘了说的漏电开关在没有输出的情况下也会跳闸

网友H:
你把1P断路器换成2P的就解决了

网友I:
二者并上

网友J:
与它并联的荧光灯的另一则漏电    即排除荧光灯这边线路

网友K:
看看零线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