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自动关闭

楼主(2011-04-14):
我们公司有一台空压机每天早上八九点时就会自动关闭,提示是程序自动关闭的,检查PLC又没有问题,请教各位师傅这是怎么问题呢?

网友A:
是不是准时关闭?或者运行时间刚好这么久?

网友B:
仔细分析一下,做一下记录,看看停机的频率和时间段。

网友C:
什么牌子的空压机?型号?控制方式?
要空压机停机有好多中方法的................

楼主:
是每天八九点时会准时关闭,其它时间都不会啊。

楼主:
型号我还没有去看,我明天看好来把参数发上来。

网友D:
你应该是设置了自动关机。检查一下

网友E:
应该是自动新机搞的鬼.

楼主:
什么是自动新机啊?

网友F:
程序自动关闭,设置了自动关机。

网友G:
如果不是设置了自动关机,就查一下是否到期要保养了。有些机型到保养周期会强制关机。

楼主:
各位师傅们!我现在把机台有参数报上来。
    型号:GA37P-10
    系列号:WUX300352
    额定轴功率:37
    启动轴转速:2963
    额定/最大工作电压:0.92       1M
    配EIektronikon//电脑控制器的机组
    机台在关闭时会显示自动加载或程序停机

网友H:
应该是 操作设置问题!得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I:
没有自动关机选项?

网友J:
带程序控制的,看说明书吧

网友K:
读出程序,然后再重新写入。

网友L(2011-06-11):
设了自动运行关机
有需要打我电话号13584871806

网友M:
读出程序,然后再重新写入 应该是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N:
楼主在菜单里找不到定时关机的选项,其实那个选项在厂家菜单里,需要有密码才可以进入,16楼说的对,就是生产厂家或者经销商想赚黑心的钱,等厂家来人维护的时候注意输入的密码,好多问题自己就可以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