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请教

楼主(2011-04-14):
现修理一台三菱F500 15KW变频器。是别人维修过的。现在出现的故障是加0。75的电机能运转正常。但是加7。5的在频率上升到十几HZ就报GF(接地)查看电流一开始都没有。到10HZ时有1A快到2A就报接地了,而用小负载都没有电流显示。怀疑检测电路有问题(在电流互感器引脚两个贴片电容有更换过。现怀疑那两个电容更换有误。不知是大了还是小了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正常情况下容量为多少呢。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楼主  我们公司有备品  改天我帮你看一下新的上面装的是多大的啊

楼主:
那真的太感谢了,

网友B(2011-07-18):
是F740的主板不良,查运放吧。
是F740的主板不良,查运放,比较器,电阻和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