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的调速

楼主(2011-04-14):
我想问一下,我想用PLC实现对风机的调速,是不是一定要用到变频器?一定要用的话哪些变频器比较常见?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风机变频调速,用国内正规厂家生产的变频器就可以,一般保修18个月。

网友B:
风机调速,对变频器的要求很一般。所以只要任何一个正规品牌的产品都能满足。用不着PLC,变频器通过一个给定电压即可控制风机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机调速,对变频器的要求很一般。所以只要任何一个正规品牌的产品都能满足。用不着PLC,变频器通过一个给定电压即可控制风机运行。
这个是我毕业设计的内容,一定要用到PLC表情顺便问下不用变频器能直接用PLC对风机进行调速么?

网友C:
就如楼上所讲,风机调速用的变频器随便那一家都行,关键看你的现场环境如何,要是环境差的话,建议你使用小日本的,我个人认为小日本的都行还是不错的,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安川,富士都有

网友C:
我靠,这也可以啊,毕业设计,那随便做做,本科的毕业设计你以为谁会看啊

网友B:
以下是引用yanjy0325在2011/4/15 9:24:16的发言:这个是我毕业设计的内容,一定要用到PLC表情顺便问下不用变频器能直接用PLC对风机进行调速么?
如果一定要用PLC,变频器也不能少。因为,PLC本身不能完成驱动电机的任务,驱动交流电机,要靠驱动器(也就是变频器)。因此只有电机+变频器+PLC的组成结构方案了

网友D:
我们都用施耐德的变频器  主要用欧美的

网友E:
我主要用ABB的,要求低的就用国产的。